楼主(2015-12-21):
没做过旋转编码器。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绝对值旋转编码器,是格雷码输出,转成二进制输出后,是如何换算成角度的

网友A:
最原始方法,再换算成10进,根据编码器参数(?P/R)换算成角度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编码器是256分辩率,转换后对应是256一圈,128就是半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果需要读取多个角度点呢?这个设备的工作形式是旋转编码器套在一个大功率电机上,带动一个大的旋转工作盘,进行旋转一定得角度进行工作,在旋转一定的角度在进行工作,

网友C:
一一对应,二进制转成十进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角度,一度对应一度?那岂不是要占用360个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不是的,你看码盘分辨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需要读取多个角度点呢?这个设备的工作形式是旋转编码器套在一个大功率电机上,带动一个大的旋转工作盘,进行旋转一定得角度进行工作,在旋转一定的角度在进行工作,
不会进行编制算数运算程序来进行换算出角度吗?有10个工作角度,就是256/10,有100个工作角度,就是256/1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用旋转角度数,代替旋转角度?然后一个角度数表示一个角度?

网友E:
如果需要换算,你用编码器分辨率与实际数据(记得把格雷码转换为通常BIN数据,PLC运算一般都是BIN数据)

网友E:
三菱的FX3GA、FX3U之类全部支持GBIN,就是把格雷码转换为BIN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是朋友厂里的设备,我拿程序过来学习了解的,他用的是FX2N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朋友厂里的设备,我拿程序过来学习了解的,他用的是FX2N
FX2N支持GBIN指令,直接应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如果和触摸屏连接,进行角度参数设置之后,在通信地址上的处理是不,只要对应到相应的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E:
对呀,触摸屏直接选择PLC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要在触摸屏上做个模拟旋转编码器角度输出的,要写一段把模拟旋转编码器的角度寄存器里的数值转换成C1能读取的数值运行的程序,你能帮我写个不,对这方面真的不熟,

网友F:
指令读取过来,再运算就行了

网友B:
呵呵;与读取多少个点无关;
比如你的编码器上标的输出是2的0次方~2的7次方;
那么转换成二进制后,每加一就代表转过1/256圈;

网友A:
用个电子凸轮多简单
这个控制重点在数制转换上,用的着运算吗?

网友G:
进来学习了,感谢各位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学习状态,你说的东西不大懂,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这个我知道,但是程序编写方面还是小白,还在摸索编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