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wincc已经建立其和kepserver的连接 只需要在板子中写出接收kepserver往串口发的命令 再写个板子向串口回发数据的函数就可以间接实现wincc与ARM的通讯 但是现在写完上位机与下位机联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已经建立其和kepserver的连接 只需要在板子中写出接收kepserver往串口发的命令 再写个板子向串口回发数据的函数就可以间接实现wincc与ARM的通讯 但是现在写完上位机与下位机联不上是什么原因
先确定用用哪种通讯协议,简单通用的如modbus,Kepserver通过串口发送modbus指令给ARM,ARM按协议格式返回就可以了,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B:
WINCC和kepserver数据库使用局域网进行连接对吧,然后数据库服务器本机通过串行通讯端口和ARM电路板进行通讯对吧。你的数据库本机是使用何种软件方式和下位机(ARM)进行通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