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现手头一台西门子440 3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F0004(过温)和A503(欠压),继电器没吸合,想恢复出厂值,设P0010=30,P0970参数却找不到,一共能看到的参数就十几个,查硬件,过温检测点测的电压3.7V,和好机是一样的,母线检测点的电压值为2.6V,也是和好机一样的,但显示面板中r0026(母线电压)参数值为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直接将电源板和主板连接处的插针电压测了一遍(驱动脉冲信号除外),和一台7.5KW的机子对比,除继电器驱动信号电压不一样,好机子为0V ,这台故障机为4.4V,其他电压值基本一致。我又把7.5KW的机子的主板换在这台故障机上,上电一样的报警,母线电压参数为零。现在我要请教的问题是为啥不能恢复出厂值,另外,温度和电压检测值都正常,为什么还报故障?

网友A:
这又是被参数锁给锁上了吧?没有密码解锁,打不开。尝试一下用DRIVE MONITERS打开看看呢?

楼主:
在高手的帮忙下,解决了,是驱动板上的存储器掉数据了,重新下载了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