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我想问下关于电气柜内空开的型号如何选择?
1. 3KW的电机在直接启动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空开的型号和电缆的截面积?
2. 3KW的电机在使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空开的型号和电缆的截面积?
3. 3KW的电机在频繁正反转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空开的型号和电缆的截面积?
新人一直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希望大家帮帮我解惑,有什么算法或者书籍资料推荐下也可以!!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A:
三相380V的3KW马达,封顶电流不过10A,使用D32的无熔丝断路器+2.5平方的电缆线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懂,请到度娘上搜索电工选线口诀。

3KW的马达频繁正反转,如果没有让转轴停止下来就立马进行反转的话,就算有100个马达,也会烧毁100次马达的线圈。

网友B:
如果是直起,瞬间电流或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5-6倍呢,但那是一瞬间的事。所以,对于开关的选择没必要考虑那么大。但也要打出一定的余量,对于变频器启动,最多不超过1.5倍电机额定电流。所以开关容量按此选择即可。

如1楼所述,3kW的电机线,2,5方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直起,前端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2.5倍才行,3KW电机大约6A左右,也就是选择D20断路器即可;
3KW的电机在使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空开的型号和电缆的截面积:3KW电机正常选用3.7KW变频器,而3.7KW变频器厂家推荐用D20断路器;至于导线,1.5平方毫米即可(电机安全规程要求1KW及以上功率电机线径不得小于1.5平方毫米);
3KW的电机在频繁正反转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空开的型号和电缆的截面积:频繁正反转,没有变频器的话直接启动电流约接近于电机额定电流7倍,但是相对启动时间密集的话等效电流接近30A,刚好是2.5平方毫米导线载流量

网友D:
开关D16,线2.5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什么计算的过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网友E:
貌似是选规格;直接起动,需躲过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可能与负载有关系)。

网友F:
还是用电机保护断路器好些,国产进口都有,比如正泰DZ108的,电流可设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计算的过程么?
D型动力用的,电机运行估算1KW2A,启动电流算2至2.5倍,6平以下的线一平算负载7A,参考标准动力线一般不小于2.5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