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我现有十几台欧陆620变频器显示同一故障:不启动时显示正常,接上负载启动就报低压,不接负载启动正常。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正常,供电正常,母线直流电压580V左右,换正常主板驱动故障依旧,把故障机主板拿去驱动正常机一切正常,从上述情况分析好像故障就在驱动板上,但拆下模块屏蔽OC后启动测试驱动正常(1.5赫兹驱动跳变-2.0至8.50V左右,和正常机相同)。断开模块主电源,接限流电阻给模块单独供电,驱动不再报低压,但限流电阻很快发热冒烟,说明电流很大。做一实验,用欧陆584主板驱动620.(620电流检测电路稍做修改不然报OC)运行一切正常,从这看好像驱动板又没有问题。整了几天不知所以然,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预充电这块呢?

网友B:
继电器未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充电回路正常

网友C:
你先把继电器换掉,这种问题基本上继电器的事
测试方法:装上整机,带电机时,先把万用表量着母线电压不要拿开,再点起动,如果P+、P—上的电压是真实下降了,直接换掉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所有充电回路的器件全部更换,故障依旧。万用表测启动瞬间母线电压也不下降,单独给模块供80伏电压启动电机可以运行。

网友D:
   推测起来,还是有点像电源电路的问题、或负载过重反映到电源上;不懂这方面,不知与波形、时序等有无关系(我纯粹外行也不知原理、名词)。
   “不再报低压,但限流电阻很快发热冒烟”,那么这电流的来源如何。

网友E:
一个个检测直流母线电容,有电容特性变了。

网友C:
充电回路没事的话,按楼上说的,把开关电源的5V、正负15V的电容全部换掉。大多变频设计时母压检测主要由开关电源供给的电压进行判断和检测。

网友F:
有开关电源的资料传上来看,开关电源要A3的就要如版主所说动反馈了。

楼主:
      此电压检测电路完好,输出的3.5v电压直接在显示屏上反映母线电压。正如以上各位朋友提到的,所有器件都用新正品更换过,但就是不行。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开关电源有干扰,但是在不带负载的时候为什么又不报警呢?只要带上负载启动就报低压。与驱动有关系吗?为什么用欧陆584主板驱动又正常呢(欧陆584主板的驱动接口和620是一样的)。反馈也调试过,把3.5v适当提高就报过压或者过流。该变频器的工作电压范围是交流380---460v。

网友F:
有负载时开关电源输出可能会低一点吧,带负载时测一下确定结果,CPU的5V电压有没有下降

网友G:
冲电回路继电器供电电容直接换掉,这种问题我碰到过

楼主:
对大家提出的宝贵建议表示感谢,故障已经排除,原因为霍尔电流传感器线圈开路。维修中还发现电机不同方向旋转或者两只霍尔其中一只损坏,其表象不一样,一个是报低压,一个是报高压或者过流。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的结果让我感觉与理论不符,找到这样的故障点对我们来说是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