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请问红圈中的
M8340的功能跟M8029的功能差异在哪

为何我使用M8340之后,就必须"长按"X0才能让电机转动到我要求的距离
而且完整走过一次我要的距离之后,在一按下X0按钮却无法动作了

我使用M8029就只需"按一下"X0就能使电机转到动我要的距离
并且按钮按几次就可以跑几次

小弟未来会加入第二颗第三颗电机,所以要想办法避免M8029同时ON的状况
揣摩了很多种方式,但是就是无法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我的方法,未发现过问题
+10

网友B:
M8340用于Y0脉冲输出监视 ,为0脉冲输出停止中, 为1脉冲输出中。Y0输出中 ,M8340将M0复位了,Y0也就停止输出了,需要再次按下X0才能使Y0输出 。所以要不停地按下X0

网友B:
程序中最好用M8029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协助,我会尝试使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M8029真的好用,我担心的是万一使用多个电机在多個程序內会导致多个M8029同时启动
所以才想利用M8340系列,但是单使用M8340,却无法短按X0必须长按X0才能使我给的脉冲数量给出
输出完之后M8340好像无法自行复位,变成要将PLC电源关闭,再次启动才能再次长按X0输出我要的脉冲数量

以上都是小的多次尝试但是都失败,所以才上来请教

但M8340系列会让我遇到无法复位和短按X0无效的状况,谢谢L大大的建议,我会依照您的方是尝试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创意,M8340是禁止状态转移 m8350 m8360是什么功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错了,M8340 M8350 M8360 分别是Y0 Y1 Y2口脉冲输出监视寄存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哦,我记错了m8040才是禁止状态转移, 那三个是自己重新定义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是特殊寄存器,系统固定定义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哦,好吧,没找到那三的特殊软元件解释

网友A:
在软件帮助里特殊继电器选项里直接搜索啊

网友D:
还有这种用法?
俺一直绝对值定位,习惯了

网友B:
1楼用得好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哈 我一直习惯用相对定位 绝对的很少用

楼主:
我也一直习惯用相对定位 X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