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粗粗看了下,L系列CPU本体带32个点,不知是输出还是输入,和原来Q系列如果转L系列的话地址是否要变化

网友A:
L自带的占用0到F的地址。你原来Q后面带的第一个是什么模块?

网友B:
当然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自带的占用0到F的地址。你原来Q后面带的第一个是什么模块?
qx41模块,那就是原来地址完后移16进制啦

网友A:
如果你新的L的,出去自带的,后面放置和Q同样点数的模块,那就是将L的后面的模块地址往后排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新的L的,出去自带的,后面放置和Q同样点数的模块,那就是将L的后面的模块地址往后排16位。
哦,因为是要把原来Q系列的程序烤进L系列,看来原来的程序地址都要统一改了,硬件地址也要改,妈呀,我硬件都做好,包括外围接近开关,原来就差个PLC没安装,100多点啊,好几台

楼主:
刚才认真看了L系列手册,L cup本体自带16点输入,7点输出,我要用到这16点输入就接个外部连接器就好了,感觉L系列很多模块都汇总到CUP这了,比Q系列更省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认真看了L系列手册,L cup本体自带16点输入,7点输出,我要用到这16点输入就接个外部连接器就好了,感觉L系列很多模块都汇总到CUP这了,比Q系列更省成本
自带16点输入,8点输出,如果你只是用到这几个点,那没必要用L这种中型的PLC了,用个小的就可以了
L的配置和Q的差不多的配置,是要节省一席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认真看了L系列手册,L cup本体自带16点输入,7点输出,我要用到这16点输入就接个外部连接器就好了,感觉L系列很多模块都汇总到CUP这了,比Q系列更省成本
自带16点输入,8点输出,如果你只是用到这几个点,那没必要用L这种中型的PLC了,用个小的就可以了
L的配置和Q的差不多的配置,是要节省一席成本。
想问问版主,输出的8个地址I/O怎么分配,输入已经占了16个点了,我看手册I/O分配也是16位,这样输出不是没分配啦

网友C:
这个,你的模块地址可以随意更改的呀!你改一下模块起始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的模块地址可以随意更改的呀!你改一下模块起始地址即可
谢了,一时脑袋不开窍,还有顺便问问L系列定位模块走通讯控制三菱伺服的有没有,看到都是脉冲模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走通讯控制伺服的话需要购买总线型定位模块即可,L系列本体自带的定位是脉冲+方向

网友D:
L自带16个。地址要往后错开16 。。。

网友C:
你直接配置扩展模块地址跟Q系列一致即可,L系列本体的你再分配地址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