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第一次拆高压电机(20151222)

楼主(2015-12-21):
突然紧急的呼叫声从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个原本清闲的下午,变得忙绿起来。高压电机轴承抱死

网友A:
没有见过,电压多高。

网友B:
要歪着脑袋看。

楼主:
螺丝锈死,用除锈灵也不管,18寸的扳手也弄坏了。最后用加力杆

楼主:
高压电机内部

网友C:
图片太重被压偏了!
电压多少V?
10KV还是??

楼主:
在机修的帮助下,正在切割抱死的轴承

楼主:
在给新轴承加热,用机油煮

楼主:
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楼主:
安装轴承

网友D:
说句实话这样切割对电机轴有影响的,受热不均匀绝对变形。其实可以用角磨机切下来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E:
没有提供马达的铭牌,不懂是什么电压等级,多大功率的高压马达。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能讲讲这是多少电压的电机啊?

网友G:
轴承抱死怎么判断?一直没遇到过。请教下

网友H:
突然紧急的呼叫声从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个原本清闲的下午,变得忙绿起来。高压电机轴承抱死------这么好的文采,为你喝彩,尽管你只是拆了个电机

网友I:
属于管理上的缺陷,高压电机的绕组,轴承是都有温度传感器的。日常是可以检测的。轴承不可能是一两天就突然间坏的,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比如缺油。负载间的连接不同心等。

网友J:
加热拆,也在考虑会不会产生变形。

网友K:
楼主给讲解一哈,我们公司也有很多高压电机,不知道怎么判断故障啊。。。。谢谢

网友L:
这是大公司,一下出动这么多人,干活有伴啊

网友M:
大家伙,楼主公司很正规,安全意识强,都带安全帽。

网友N: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压电机!

网友O:
为哈轴承会抱死啊  请教一下

网友P:
以前有遇到过水电站3200KW发电机主轴轴瓦抱死故障,原因是夜班人员未在岗,轴瓦缺油报警未及时处理,发现时已经轴瓦慢慢抱死了,当时我是生产厂家负责维修的,把轴瓦车掉,电站来的人一直陪住,又递烟又请吃夜宵又是小费的。每年年底的时候经常维修,很多轴承座都磨损了,要重新加工的。

网友Q:
好大的家伙~~~~

网友P:
不过这样加热轴承的时候没有用湿布包住主轴吗,主轴是要冷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kv的,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讲的不错啊。所以喊了技术最好机修工进行切割,这个电机停了2天,一天就少赚2万,厂长催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10kv的

楼主:
电机铭牌

网友A:
人是不是不能靠近,安全距离是多少。

网友S:
是螺杆压缩机上的电机?

网友T:
大公司啊。人还是挺多的。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网友U:
骑上去,拉好缰绳,驯服它

网友V:
值班维修的在干撒,平时多注意,悲剧就不会发生

网友W:
哇,楼主继续分享啊,那个火是干啥?切割?

网友X:
没有用高压电机,200kw用到10000v,值当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H:
突然紧急的呼叫声从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个原本清闲的下午,变得忙绿起来。高压电机轴承抱死------这么好的文采,为你喝彩,尽管你只是拆了个电机
亲,是来调节气氛的,有图片可以看看,还好啦。。。

网友Y:
轴承你们加热到多少度安装?
上次搞压缩机,厂家工程师加热到400度,以前看书上到200就可以了。

网友E:
200KW用高压马达,如果是远距离输送电能的工厂,还真是值了,高压就意味着需要远距离输送电能的电缆线越小。

网友Z: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长姿势了!为什么都喜欢用这种活嘴扳子呢?还是用专用套筒好些!好工具是值得投资的!

网友AA:
没有巡点检制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有啊,一天3次。查看电机电流。不过这台电机触摸屏上没有绕组的温度,只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嗯,是的。在检讨

网友AB:
回复 楼主:
图片大的话,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缩小下就行

网友AC:
拆轴承我们都是用角磨机切下来

网友AD:
200KW就用的高压电机,看来是不差钱的单位

网友AE:
200KW用高压电机,实在无语!
三角轮胎1250KW电机都是660V供电(个人认为那个是应该采用高压供电滴,最起码选用1.75KV供电电机可以大幅度降低线损),200KW高压电机性价比不划算,那些控制器件更加是400V级别的10倍价格甚至更高

网友AF:
   以前在钢厂工作时,风机、水泵、皮带400KW以上大多用的是高压电机见怪不怪了,不过200KW使用高压的还是第一次见,楼主所在单位一定是国企吧,私企200KW一般不会使用高压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X:
没有用高压电机,200kw用到10000v,值当吗?
 怎么不值当了,,你换成380的,你看是多少啊

网友AH:
涨见识了

网友AE:
高压电机的高压断路器、保护器件、电线电缆、接头组件都是超贵滴!
但是运行耗损的确可以下降

网友AI:
没见过高压电机,见过450KW的电机也是用380V的电

网友AJ:
是不是没有按时加油吧

网友AK:
重要设备上的电机应该属于重点关注的吧,那么大的那么高电压的电机,维修一次不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F:
是私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J:
油盖拆下来的时候还是嘛多的

网友AL:
引用 网友M:
大家伙,楼主公司很正规,安全意识强,都带安全帽。
我看管理一般般,首先电机轴承能抱死,日常巡检及定期工作没做好。另外安全帽好多人戴的不规范,不是戴别人看的,是保护自己的,不正确的佩戴等于没戴。

网友AM:
回复 网友I:
请教一下,高压电机温度传感器怎么接线的,并且我厂的温度传感器数值不准确而且有时候在电脑屏幕上变成***这种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I:
回复 网友AM:
分度号是 PT100 现场接一块多路数字温控仪表就可以

网友AN:
电机不算大,但高压电机轴承上有测温的一般只要巡检到位正规轴承是不会出现抱死的

网友AO:
那你们的电机启动用的是什么方式?

网友AP:
10几年前,我负责维护的高压电机也晚上出故障了,电机运行中里面起火了,电机运转时能看见里面火苗往出窜,停下来更换电机,也是一夜未眠,原因正好和你相反,轴承加油加多了,黄油进入绕组,散热不好起火了,领导说我太勤快了,其实不怪我,领导说这是重要设备,要勤观察,勤保养,勤加油,

网友AQ:
多高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