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5-12-21):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有个控制板上的电感线径是0.32的,但是我找不到一样的。我找了个安装尺寸一样的可以,但是线径比较粗可以吗、还有就是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网友A:
电感有分不同的感量的吧?

网友B:
首先需要陈述一下该电感线圈在电路板中的作用,或者上传实物图片也得呀。

网友C:
电感量是不是一致;还有2楼说的,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D:
电感更换找不到一样尽量用接近的电感量的替代啊

网友E:
直径、圈数、导线紧密度决定电感量

网友F:
电感量是一样的吗?

网友G:
看用在什么场合了?普通的滤波电路什么的问题不大

网友H:
电感的质变有两个,一个电感量(或压降),一个是电流(额定电流)。互换的依据。

网友I:
9楼说的很好了,,,一看电流,,二看电感量

网友J:
电感所处场所合不同,它的作用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