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的这个背景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5-12-21):
这个背景是怎么设置的,我以为是图片,可是怎么都选不中,下面这张图片是我把所有的元件都删除后的效果

网友A:
编辑里面有个汇入,在选择你需要的背景图片就好了

网友B:
导入图片

网友C:
好像还有固定格式 ,好久不用了,记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