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请教各位师傅
刚开始学三菱plc,中断方面有一些问题:开了中断,也没没有禁止x0中断,为什么按下x0不跳转到中断服务呢,中断指针也摆上去了。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除了程序写错实在想不出更多的理由了。

网友B:
若如1楼所说,可对照指令说明和示例,查找一下原因。

网友C:
上传程序截图看才知道

网友D:
这种对问题的描述,就是想帮也帮不上忙,你以后提问最后能将问题描述得清楚些,图文并茂更好,大家才好有针对性的帮你

网友E:
最好截图出来,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