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5-12-21):
本人接修台能士2000系列55kw变频器量模块烧了一个,换上好的在店试机时量输出平衡,就拿去厂装机试机  带电机空载试机运行报E-3恒速过电流,我把载波参数从5改为3,电流限流参数也该大了点,在运行时不报E-3故障了,就加上负载在试机时电流很大135安,启动瞬间电流137,8安,厂里师傅看到这么大电流就停机不开了,说维修前最高是110安电流的,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哪里还有故障没修好?大师们指点下
 还有这变频器是用在挤出机上的,维修时我也没调过参数,就换了模块 和驱动电容,还有就是这太变频器电流波动很大  特别是带电机空载时电流在30几至40几间波动,换另一台英威腾上去电流很稳定,带负载时电流最高是只有110安

网友A:
驱动侧该换的换掉

网友B:
特别是带电机空载时电流在30几至40几间波动,换另一台英威腾上去电流很稳定,带负载时电流最高是只有110安
估计是内部的电路板有问题,而且是控制部分

网友C:
是不是启用了较大转矩补偿

网友D:
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带电机空载试机运行报E-3恒速过电流‘。这样的变频器驱动或CPU板肯定有问题,空载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