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设备组成:PLC+4只称重模块(485通讯)+HMI
模块地址D200。  D181为1#称,D182为2#称,D183为3#称,D184为4#称的重量显示。
触屏上有两数值元件D200和D180,要求d180索引,即d200输入几就显示几号称的重量,用步科ET070做的只勾选了D180使用索引,稀里糊涂的正常使用了。今天用维纶的MT6056i怎么做也不成功,看了下说明只能设LW9200,可我就想设D200,请教各位师傅我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要么直接致电维伦的官方技术支持,要么更换触摸屏品牌,估计是这个功能因品牌或者型号而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
PLC程序中加了一间址寄存器也能解决了。

网友B:
触摸屏还可以有索引寄存器?
我一直只是用PLC的索引寄存器,屏也有的话对于那些不支持索引寄存器的我就可以用屏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还可以有索引寄存器?
我一直只是用PLC的索引寄存器,屏也有的话对于那些不支持索引寄存器的我就可以用屏解决
例如在FX1N里面,用M200Z0就此非法的,但是在FX3U没有问题

网友C:
索引寄存器就是变址寄存器,可以从程序中解决,也可以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