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请问三菱系列的伺服驱动器EEPROM是哪个,初学者,很多不懂,见怪了

网友A:
在驱动器的主控电路板上面,一般与中央控制芯片CPU在相邻的位置,可能是多引脚的闪存芯片,也可能是8引脚的数据存储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J2S-500A的三菱伺服驱动器今天报警AL15,是不是换损坏的存储器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MGA017这个是吗?

网友B: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