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前几天一台染色电脑出现测量温度与实际温度偏差20几度,导致不能正常使用。修正只有9度,也达不到正常,更换另一组感温输入,现像一样。没办法打开维修,代换运放块故障依旧。维修无从下手了,仔细观察发现有一只TL431稳压源在运放不远,心想难道是它稳压不良,代换试之,故障排除。又一次靠运气的维修,坛友勿批。

网友A:
没有接触过染色电脑,估计也是像数控系统一样,是嵌入式的单片微机控制系统对吧。

网友B:
这个不完全是运气,是维修中可使用的方法之一;电源不良,有时会出现奇怪的现象。

网友C:
看来我们是同行哦,楼上的

网友D:
我们也是同行,很高兴有同行在上面发贴,可以长点知识。

网友D:
我公司用的大部分是737或者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