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看门狗超时会出现“停机”,手动可以清除故障。现在想让其自动清除故障,如何解决?
PS:尝试过添加故障处理程序,对于其他的故障可以用GSV获得故障类型和编号,用SSV成功清除了,为什么唯独看门狗超时这个故障不行?
跪谢。

网友A:
看门狗都启动报警了?可见程序容量之巨大?扫面程序耗时之巨长?
好像看门狗是硬件基础设置,为的是防止PLC执行客户程序的时候进入死循环而产生的,重新检查程序也许是一个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现在程序量不大,正常跑没问题,不过我们将PLC用在无人值守的场合,需要考虑PLC的各种情况及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程序跑着跑着进入了死循环引起看门狗超时这种情况。

网友B:
这种工况考虑冗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做了冗余。但是遇到看门狗超时(测试时用的死循环)这种情况时两台机子都会停机,控制器红灯闪烁,所以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清除掉这种故障。在Controller Fault Handler中添加控制器级的故障处理例程,但是用GSV指令获取不到看门狗超时这种故障的故障类型(6)和故障代码(1),而且也不能用SSV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