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神源SY6000变频器显示5个8,按任何键操作无反映,请大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正常就是再上电,或者cpu板子有问题

网友B:
貌似CPU没有复位

网友C:
储存重新写入数据,试下。

网友D:
测量一下5v电压是否准确

网友E(2016-02-01):
cpu自检不过,查晶振,复位,供电

网友F:
排线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