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es00r怎么不能监控

楼主(2015-12-22):
我用dvp32es00r2就可以监控
为啥dvp14es00r不能呢?回归出厂值同样报错

楼主:
而且还有意思,232和485不能同时用,必须拔了232才能用485联机

网友A:
你电脑上连的是不是PLC的RS232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232和485都试了,一个结果,我电脑是自带串口2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是dvp14es00r还是dvp14es00r2?

网友A:
呵呵;监控的话与后面是R还是R2是无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r2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监控的话与后面是R还是R2是无关的;
R和R2有什么区别?

网友C:
今天装的4台DVP-14ES00R2可以监控。在台达下载的资料没有提到R和R2有啥区别,百度也没有查到。这个联系下台达售后应该可以得到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达客服原则上解决不了这类怪事

网友A:
呵呵;我图片上那台就是R的,并非R2;
监控了半个小时没问题,我就关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那是我的这个本身问题啊,这个plc被人拆机改装过

网友D:
有11楼的试验,又有9楼说未查到资料说明有区别,则是应当看看改装的情况了。

网友B:
应该是没区别了

网友A:
呵呵;R2较R稍稍升级了一些,出厂时间上也比R的要晚;
但在支持监控这方面,二者没有区别的;

网友A:
这是昨天监控的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