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爆炸

楼主(2015-12-22):
   一个月前,一家客户A来电说制动单元爆炸了,从我们这里买了制动单元进行自己更换。
   半个月前,客户B家说设备故障,过去查了半天,以为是线路故障,最后在柜子背面看到制动单元都炸黑了,制动电阻都成沙子了;原来客户 在我过来维修之前自己已经把变频器修好了,之前变频器也爆掉了。只是因为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是安装的电柜的背后的,不容易看到,才没发现;更换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后正常使用了。
   这周有家客户C来电说,电箱里炸的一塌糊涂,断路器,接触器,只要是主回路上的全部炸掉,要我过去找原因。急冲冲的到客户现场,发现同样是变频爆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全废了。更换之后也是能正常使用。

   这三家客户的设备有两个共性,第一,电箱附近都有水源,也就是环境相对比较潮湿;第二,都是五年前出厂的设备。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1.这样的变频器爆炸,据分析是由制动单元爆炸引起的,那么说是不是5年前购买的这一批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质量不好;2.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是这样的电子设备,都会在五年的时候会发生故障?3.附近比较潮湿是不是降低了相关元件的寿命?

网友A:
用5年,要定期检修的,纺织机械一家德国设备3后一个检测器全部坏掉,必须大量更换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客户使用说明书翻出来给客户看,关于安装环境要求的章节部分,对空气湿度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
估计是制造业的寒冬来临了,停机待产N久,然后再次通电炸鸡。
估计如果能够及时的拆卸变频器出来查看,里面全部是水珠呀。

以上瞎掰,请现场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客户使用说明书翻出来给客户看,关于安装环境要求的章节部分,对空气湿度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
估计是制造业的寒冬来临了,停机待产N久,然后再次通电炸鸡。
估计如果能够及时的拆卸变频器出来查看,里面全部是水珠呀。

以上瞎掰,请现场验证。
变频器拆开过,里面没水,还是比较干燥的,虽然是现场附近有水源,但是电箱都是放在空调房里的,应该也有干燥左右的。

网友C:
温湿度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制动电阻为什么要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器的客户使用说明书翻出来给客户看,关于安装环境要求的章节部分,对空气湿度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
估计是制造业的寒冬来临了,停机待产N久,然后再次通电炸鸡。
估计如果能够及时的拆卸变频器出来查看,里面全部是水珠呀。

以上瞎掰,请现场验证。
变频器拆开过,里面没水,还是比较干燥的,虽然是现场附近有水源,但是电箱都是放在空调房里的,应该也有干燥左右的。
环境因素找不到,那么只有拆卸损毁的变频器出来调查内部元损坏的部位估计损毁的原因了。

楼主:
炸变频是因为制动单元爆炸引起的,我想知道的是制动单元是不是质量有问题,还是制动单元的使用寿命就只有5年

网友D:
3.附近比较潮湿是不是降低了相关元件的寿命?
应该会吧,公司在雨季时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E:
楼主这几天正好赶巧了制动单元坏了

楼主:
全部是制动单元坏,炸变频,主回路基本炸玩完,现场惨烈无比

网友F:
制动单元,什么情况下、或什么原因容易引起爆炸,比如有不有电气上的原因。

网友G:
炸制动电阻没见过,但是制动电阻烧的红红的见过多次也没炸,是因为变频器受潮导致。但是也没有炸机呀,可能是发现及时吧。变频器修好回来装上正常使用,制动电阻也没有更换。变频器维修也只是把内部制动部分换掉就好了。

网友H:
是不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缺陷?
这也是我想问的。但是我还想问的是,这种产品是不是有个5年的寿命期限

网友H:
回复 楼主:
都空调屋了,外部负载、线路无问题的情况下,过5年集中坏,还是制动单元设计、工艺、选用器件的问题,话说变频还是ABB的皮实,线路板防腐做的也好,制动单元也ok。

网友I:
环境潮湿一定变频爆掉的主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动单元,什么情况下、或什么原因容易引起爆炸,比如有不有电气上的原因。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但是这些设备都是使用了5年没问题,这一段时间居然集体爆炸···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空调屋了,外部负载、线路无问题的情况下,过5年集中坏,还是制动单元设计、工艺、选用器件的问题,话说变频还是ABB的皮实,线路板防腐做的也好,制动单元也ok。
我觉得这个又道理、但是我们一般欧系的变频器,一般都是日系的,安川的用得最多。

网友J:
应该是巧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巧合吧
但是也太巧了···

网友K:
你把电阻功率放大,阻值不变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把电阻功率放大,阻值不变试下
后面我都加大了制动单元的等级,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K:
回复 楼主:
应该有用,你电阻炸的话肯定是你能量一下子释放不了

网友L:
这个,你到底用了多少套呢?

网友M:
这也是个来钱的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你到底用了多少套呢?
几十套吧,这个制动单元和电阻的选型是制动单元给出的

网友N:
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多起制动单元和模块炸过,可制动电阻没有炸过,只出现过热。我们当时分析也是环境湿度大造成绝缘下降,而引起的,事后都配上空调和除湿机,至今未发现过此类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们之前也出现过多起制动单元和模块炸过,可制动电阻没有炸过,只出现过热。我们当时分析也是环境湿度大造成绝缘下降,而引起的,事后都配上空调和除湿机,至今未发现过此类故障
我们的设备都是在空调房的

网友L:
实际,产品质量批次问题很好判别:
我们在95年用了一批台安变频器,运行到3个月就陆续坏损,不到半年总计87台坏了69台!!
也就是3个月之内坏了69台,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功率模组异常!!
你这个因为运行了5年,虽然说电子产品的寿命有批次性,但是你们几十套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规律......
别的没有问题就是潮湿环境的产品出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产品喷涂的三防漆基本耐污染有效时间就是这么久,明白吗!!

网友O:
根据楼主的叙述 ,两种可能,一是制动电阻小,二是制动电阻质量差。因为出现的设备都是5年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产品质量批次问题很好判别:
我们在95年用了一批台安变频器,运行到3个月就陆续坏损,不到半年总计87台坏了69台!!
也就是3个月之内坏了69台,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功率模组异常!!
你这个因为运行了5年,虽然说电子产品的寿命有批次性,但是你们几十套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规律......
别的没有问题就是潮湿环境的产品出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产品喷涂的三防漆基本耐污染有效时间就是这么久,明白吗!!

我基本上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客户的抱怨很大,说设备老坏,影响生产。没办法, 我让每家客户都自行备了一套变频器+制动单元和电阻

网友P: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对设备寿命有很大影响,以前厂里化水化验室有3台变频器,每年都有变频器放炮,拆下来的变频器里边都腐蚀了,后来直接把化验室改隔壁,就没再爆了

网友Q:
制动单元结露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制动单元结露
还有这个说法?那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网友Q:
回复 楼主: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