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这两台机器一台运行报过流,另一台上电风扇转但面板无显示,尝试过更换电容但没有效果,这种机器怎么入手检测???

网友A:
小功率机型一般不建议维修,或者拿来练手也得。
需要针对故障现象对症下药,比如报过流,检修电流检测传感器线路,上电无显示,检修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B:
换CPU 板试一下,比较各板的电压分析。

网友C:
小功率的本身价格不贵,不建议维修!

楼主:
但是厂里不愿意出那钱

网友D:
两台一样的机子,可以先互换主板试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一下上电显示两个杠三个点,这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