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跟机器人通迅,要选择哪种网络? 请求建议!

楼主(2015-12-22):
PLC型号为三菱FX3U,PLC上装有以太网模块与485模块
想跟机器人做通迅,这个机器人控制器选型时应该选哪种网络选项?

网友A:
是FX3U-ENET-L模块吗?
红圈里建议使用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以太网模块当然使用EN(以太网)没有问题,我想知道如果用其它三种CC-LINK,DeviceNET,Profibus 通迅, PLC这边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B:
CC-LINK,DeviceNET,Profibus 用这些,那你PLC这边对应要有这样的网络模块
三菱的用CC-LINK多,可以在PLC这边加个CC-LINK的主站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那DeviceNET,Profibus 呢? PLC这边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C:
FX系列你只有以太网或者CC-LINK、485三种可以选择

网友B:
其它两种可以对应其它厂家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呢?

网友D:
西门子的支持Profibus,DeviceNET可以看看台达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X3U-ENET-L模块吗?
红圈里建议使用EN。
是FX3U-ENET-ADP ,三菱的说法是 只能用于连接上位机! 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X3U-ENET-L模块吗?
红圈里建议使用EN。

是FX3U-ENET-ADP ,三菱的说法是 只能用于连接上位机! 怎么办?
如果PLC和机器人走工业以太网总线进行传输数据实现很困难或者不能实现,那么就得考虑走RS232或者RS485,再或者通过IO信号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X3U-ENET-L模块吗?
红圈里建议使用EN。

是FX3U-ENET-ADP ,三菱的说法是 只能用于连接上位机! 怎么办?
如果PLC和机器人走工业以太网总线进行传输数据实现很困难或者不能实现,那么就得考虑走RS232或者RS485,再或者通过IO信号连接了。

用IO通信,需要占用很多IO点,所以考虑用CC-LINK主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