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提示找不到指定节点是为什么?

网友A:
其实可以度娘的,相关太多了,还是要分清具体是真usb还是串口的。参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DO6BgBE5LDjtc5ost5zqmvq08qRoXo8kToLhWS7_AuC2912ZdEKs5BIFlHz4StAKdmbN0oLhffIPqH2GsWBzE1fhVhKuWOiNsyzcNbgdwW

网友B:
USB驱动安装好了
普通的电缆 9600 或者19200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系统?64位?

网友D:
电缆有没有在其它S7-200上通讯成功过?

网友E:
如果仅仅就是一个找不到制定节点,那可能性太多了,楼主也详细的说下具体情况,数据线型号啥的,或者上传几张图片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我把电脑系统重装之后好了  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在其他电脑上通讯成功   我之后把系统重做了 再连就好了  谢谢你 我判断是不是注册表里的一些东西被无意删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xp 32位

网友F:
可以把你的设置截图,和现象截图发上来,不然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