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哪位大神用PLC做过模糊控制程序,求分享一份,小弟在此感激不尽!!zleac@qq.com

网友A:
模糊控制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感觉需要安装好环境监测传感器,判断设备环境,然后编制好很多的对应处理程序,直接调用,不懂对不对。

网友B:
模糊控制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感觉需要安装好环境监测传感器,判断设备环境,然后编制好很多的对应处理程序,直接调用,不懂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糊控制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感觉需要安装好环境监测传感器,判断设备环境,然后编制好很多的对应处理程序,直接调用,不懂对不对
哥们儿你这是来灌水来了吧

网友C:
用PLC做模糊控制程序也就是智能控制吧  成本比较大 一般玩不起

网友D:
模糊控制程序,好像用到大量的计算!

网友E:
帅哥这么复杂的程序可能没有人会给你的,不如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大致的思维方向可能来的更加实在一点对吧。我的印象中模糊控制技术就是所谓的PID控制技术(也可以叫做闭环控制技术),设备在运行中不断地检测运行环境运行状况与事先设置好的参数比较,然后再作出相应的修正或者控制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吧,不知说的对不对,我也是工控新人,向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F:
先说说控制对象和要求吧。

网友A:
我家的洗衣机就是标榜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个自动判断衣物的重量,然后自己决定需要洗衣的水量,再然后就是全自动洗衣机的千篇一律的洗衣过程了。

网友G:
太高大上的咱肯定不会(这门课挂科的飘过,,,),工业上面简单的的一般是搞个模糊控制表,用表里面的数据做控制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说说控制对象和要求吧。
结构是变频热水泵+板换+变频冷水泵,控制目的要保持换热器二次侧的温度恒定,两侧的水量很大有20T

网友H:
模糊控制主要是模糊推理吧,根据被测变量的变化和被测变量的变化的变化来建立模型。之前看网上的做法一般都是用MATLAB建立模糊控制的模型,然后用上位机跟MATLAB进行数据交换,最后通过上位机实现对下位机及现场设备的模糊控制功能。

网友F:
这个不需要用到这么高深的理论吧。
PID调节能否实现?

网友I:
PLC做模糊控制?用PID运算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需要用到这么高深的理论吧。
PID调节能否实现?
PID调不了!水量太大换热时间长

网友F:
水量大可能不是问题所在。是否热负载波动太大?

网友F:
做的怎么样了。
明年可能也有个类似的改造,到时候借鉴楼主的经验。

网友J:
PID和模糊控制是两个不同的算法。但是模糊控制可以应用在PID上。
当年我发表的论文,模糊PID用在了S7-200PLC上,效果一般。但是为了发表论文,就瞎胡编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怎么样了。
明年可能也有个类似的改造,到时候借鉴楼主的经验。
正在调试,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分享

网友K(2017-03-29):
楼主你这还有模糊控制的程序吗我想借鉴下怎么编写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洗衣机就是标榜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个自动判断衣物的重量,然后自己决定需要洗衣的水量,再然后就是全自动洗衣机的千篇一律的洗衣过程了。
啥洗衣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