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ACS510-22K起初运行几小时报F0001,之后干脆直接报F0021,F0001与F0021都是过流,现在已知是电源驱动板的故障,检测2个霍尔电源正常,霍尔输出正常,运放MC33074唯独14脚输出3V,1,7,8都是0V,换MC33074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带电机或带小电机,电流显示怎样?

网友B:
看到江海电容了,顶国产原件!

网友C:
传感器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传感器输出是多少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我手上电报F002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电源正负8V,OUT基本近视为0V。

网友D:
先看下电流大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电源正负8V,OUT基本近视为0V。
我印象中修过几例都是单电源15V供电的,传感器输出静态约7.5V,与你的不同。建议看看电流检测相关电路的电阻有否变值或开路…本人曾碰见几例因相关的电阻开路而引起电流检测故障…

网友C:
另外看看面板监视母线电压是否与实际电压相符,因为在驱动板上有某个点的电压对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是相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MC33074的基准电压为0V,电流检测信号最终由MC33074 的8脚输出经排线针座,8脚电压为0V,这个电压感觉也是正常的。

网友E:
现在已知是电源驱动板的故障。。。那就先更换驱动电源的电容试试

楼主:
原来霍尔是16V供电,VREF和霍尔OUT都是7.5V,偏偏找来更换的主板也存在F0021故障,手上一下多出2张报F0021的主板,也不知道何年能修了。

网友F(2018-12-19):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F0021故障搞定没?我的ABB510.18.5KW的变频器也出现了这个故障,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