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同一台设备能做好几个机种,本来能在触摸屏上做几个按钮,用于不同机种的参数的设定,按下一个按钮可以做对应的机种。可是后来就不行了,有几个位置的按钮不能设定出来对应的机种,只能在少数几个位置设定机种。这样机种多的时候就必须把原来的机种删掉,重新设定要用的机种。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各个机种的参数设定后是存储在PLC里呢还是存储在PLC外面的专门的存储单元?

网友A:
根据楼主说的应该使用的是配方功能吧

网友B:
楼主什么品牌啊,什么设备方便透露吗?

网友C:
存储一般都是在PLC里面,很少有外部扩展存储的。如果触摸屏软件时间久了不能使用,这很可能与更换了触屏软件或者装载的电脑有关,触摸屏程序转移到另一台电脑后,由于安装的软件版本或者电脑的字体什么的,都会影响程序的某些功能或者按键丢失现象。

网友D:
这个,我做的系统最多可以存储256组(PLC内存保存区限制),你的就看一下
还有的配方可以存储在触摸屏

网友E:
首先需要说明,对比以前,硬件有没有变更过?有没有设备被维修的案例?如果都有,那么就是这个过程没有处理好而引起的,一般解铃还需系铃人,需要联系原处理人员进行售后维护。

网友F:
配方的话是可以存储在PLC或者触摸屏里面的。

网友G:
看描述像是配方问题,位置按钮不能动有可能是通信地址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