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师付教我水泵密封怎样做详细一些电缆出线橡皮套管有单卖的吗请做水泵维修师付指教谢々。

网友A:
有单买的

网友B:
这个修水泵那里有的卖,就看人家价格问题

网友C:
有的,卖水泵那里有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师付教我水泵密封怎样做详细一些电缆出线橡皮套管有单卖的吗请做水泵维修师付指教谢々。
太笼统了!不知怎么回答啊!上图好些。

网友E:
这种配件都有地方卖的

网友F:
一个不会很贵的,不过修的话注意要修好,特别是绝缘

网友G:
用密封胶,环氧树脂

网友H:
某宝有售

网友I:
一般找卖水泵的店家去问就有了

网友J:
买不到可以缠防水电缆胶带也是一样的

网友K:
到水泵店询问是个办法,有机会可以留意他人的做法;
另 , 句与句之间,可以有标点 或隔开,以便于阅读。

网友L:
用密封胶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B:
实在找不到用软性环氧树脂固化即可

网友M:
这种东西,到卖潜水泵地方问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