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2):
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下,不弟初学者,很多不懂,模块那么多的引脚如何检测好坏,如报警AL24是不是要换

网友A:
你可以在内部强制置位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不能讲详细点,小弟初学者,谢谢了!

网友B:
伺服放大器说明书上都有的,按不同的按键查看输入输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