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彎機有上無下呢

楼主(2015-12-23):
折彎機能向上走,但是向下不了。最終查到圖片中e200有個輸出沒有,怎麼回事

楼主:
把那點控制的繼電器觸點連上,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那你要看这个点是用哪些条件控制的,这些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B:
也许是点坏了,可以的话换个点试试

网友C:
最好监控下程序,如果那个点有输出了,但不吸合,那就肯定是点坏了。

网友D:
估计是输出点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那點控制的繼電器觸點連上,就能正常使用了
要看这个控制点的继电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F:
是外部条件没满足还是输出点故障?

网友G:
那玩意是定制的数控面板,什么监控程序?你以为是PLC控制器吗?不过里面还真的是有内置的PLC功能。
至于想联机监控内部的程序,请联系-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购买数据线和编程软件。
楼主的案例,先检查传感器输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应该是内部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建议送官方维修。

网友H:
你看下你的上死点信号,估计那个没输入

网友I:
看图形象是三维弯管机,你检查下点

网友J:
看看是不是那个输入信号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是不是那个输入信号错了
還真錯了。不知誰在限位那裡壓了一塊板材,造成條件不滿足,氣死人了

网友K:
保护动作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哈哈,这类问题很常见

网友L:
那个点的作用是什么;
已经查到了问题,对设备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M:
上限没到位?
还是其他条件没满足?
输出继电器问题?

网友N:
看是不是哪个条件没达到

网友O:
可能是没有满足条件

网友P:
看来还是对整个设备的控制过程还是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个点的作用是什么;
已经查到了问题,对设备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靠尺的一个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