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SV系列的台达PLC如何与ASDA-A2伺服驱动器通讯,控制程序如何编写?  谢谢

网友A:
你想不用脉冲输出?直接用通讯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比如说我在HMI上设置一个按钮,地址写X0,然后对应一个灯Y0亮,然后再PLC上能不能同步实现?需不需要编写宏程序~

网友A:
呵呵;这个与伺服没有关联呀;
记住HMI上是不可以对X0操作的,但可以监控X0的状态;
输入需要外部接线的信号来决定其状态;
如果有需要,可以用PLC的中间继电器M,在屏上随便你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怎么明白,那到底怎么操作?比如要在触摸屏上设置伺服电机的伺服启动serve on

网友A:
LD M100
OUT Y10
这个程序写到PLC内;
M100在触摸屏上来控制ON/OFF;
Y10输出接到伺服驱动的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只能用继电器来控制,谢谢啊~ 我能加你为QQ好友不?我想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你~

楼主:
这个是台达EH系列的PLC与伺服ASD-A的通讯,您知道怎么修改为SV系列的PLC与ASDA-A2的伺服电机通讯吗?

网友B:
A2的CN3与SV的rs485口连接,485口在plc的侧面,伺服里站号协议波特率设置一致,注意p3-05设成485口,然后用modbus读写指令,伺服的参数地址是手册上参数最右侧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