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5-12-23):
请问各位大神,我不小心把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通了24伏电,会不会烧坏啊?

网友A:
驱动说明书上有标识的电压范围,时间短的话应该没什么事情,我也这样做过。如果控制器是PLC最好还是加上一个1.5K的电阻比较好。

网友B:
呵呵;通都已经通了,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有可能烧。要穿2K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通都已经通了,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量哪里,怎么量?

楼主:
是啊!我一开始不知道。。。。要串个2k的电阻

网友E:
一般没事

网友F:
可以短时间用,时间长了,烧输入光耦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一开始不知道。。。。要串个2k的电阻
疏忽啊!

网友H:
要看你驱动里面线路板有没有输入过压保护,原来我用的驱动好像有,有人忘记加电阻上机调试,短时间开机了大概1分多钟马上关机了再加2K电阻后再试,居然没问题,照用不误。你的驱动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一般都是加1.8K 的电阻,没有用2K 的也没问题。

网友I:
这个不好说,我曾经出现过,但是没有问题 ,和你的步进驱动器品牌有关系!

网友J:
下次就有经验了 ,,,

网友K:
看情况,依品牌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