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我司生产一设备,送料机构是靠电磁离合器控制转盘,主设备转一个工位,转盘靠机械传动需送料时用电磁离合器吸合同步走一个工位,当然基本是连续的,只是有时候电磁离合器会有剩磁效应,吸合不是很迅速,公司搞机械的就想改为用伺服电机控制,当然我电气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成本是要增加很多的,我当时给的建议是用气缸前装转盘加平面轴承,在加弹簧,自己做个简单的离合器控制,成本可以降下来,控制也简单,机械设计居然说气缸是刚性的,结构不好,不采纳,坚持要用伺服,我想问问坛子的兄弟1:有没看过设备是用气缸做离合器控制。2;我这种设想应该是可以吗,使用的稳定性哦自己认为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如果你只是专业的电气控制人员,别人却是专业的机械设计人员,就不要班门弄斧了,想法建议一下就得了,不要去强硬坚持。
用气缸的动作做设备的离合器控制,还真有点新鲜,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表情。但是气动马达倒是见过,如果转盘的行走距离的工艺参数永远不会改变,可以考虑用固定的转动机械结构,而不需离合器。其实如果用伺服+分割器,工艺精度更加高,电气上更加好控制,成本的核算一般都是项目经理掌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专业的电气控制人员,别人却是专业的机械设计人员,就不要班门弄斧了,想法建议一下就得了,不要去强硬坚持。
用气缸的动作做设备的离合器控制,还真有点新鲜,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表情。但是气动马达倒是见过,如果转盘的行走距离的工艺参数永远不会改变,可以考虑用固定的转动机械结构,而不需离合器。其实如果用伺服+分割器,工艺精度更加高,电气上更加好控制,成本的核算一般都是项目经理掌管的吧。
只是有时机械的有问题都往电气推,其实离合器离合不好用我在现场观察,1;离合器安装平行度不够,导致有时要通电一段时间才会吸住。2;弹簧安装没对中。3;电磁离合器选型有没选好的问题。只是很反感有问题就说电气的问题。

网友B:
机械设计者有问题往电器这边推己经题这个行业的通病,大家都一样,不只是你们公司,在跟机械工程师设计时不要太较真。

网友C:
搞个建议,不要直接戳人家

网友D:
转盘的用电磁离合器,本来就是机械设计中的败笔。那东西根本就用不了。
如果用气缸也可以,但也是要改机械结构才。同样的也是要固定工位,还有就是分的工位越多越好。最少要大于6等份以上。
用分割器是最好的,但要花钱。不花钱想把机器做好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盘的用电磁离合器,本来就是机械设计中的败笔。那东西根本就用不了。
如果用气缸也可以,但也是要改机械结构才。同样的也是要固定工位,还有就是分的工位越多越好。最少要大于6等份以上。
用分割器是最好的,但要花钱。不花钱想把机器做好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谢谢吴工指导,本来之前做的用电磁离合器就是效果不好,搞机械的每次都是说是电气的问题,这次决定改了。

网友E:
原理可行,问题你的机械设计不行,还有就是材料

网友F:
直接改气刹离合器就可以,有现成的可购买

网友G:
说到成本如果主设备有气源可以考虑,没有的话不是额外增加一个气泵?

网友H:
也没有见过气缸的离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我只是提供下思路,本来这事我也不该管,只是每次机械有问题不从机械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角度上去分析问题出在哪,就一句用伺服就能解决。以前一台设备也是,有个别工位加工和安装精度都超出产品的尺寸,在调试的时候机一个工位偶尔定位不准,机械就说电气定位精度有问题,因为工位很多,我是连续试了1天才发现这个工位加工尺寸有问题,后来拆下来测量机械的才没话说,没想到反馈老板那,老板淡淡说声,你定位安装的接近开关有没问题啊,你要想法把定位搞准,最后没办法,在这个会出现问题的定位基准想办法做了个可以调整的才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到成本如果主设备有气源可以考虑,没有的话不是额外增加一个气泵?
设备有用气我才会这么建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等下上网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只是提供下思路,本来这事我也不该管,只是每次机械有问题不从机械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角度上去分析问题出在哪,就一句用伺服就能解决。以前一台设备也是,有个别工位加工和安装精度都超出产品的尺寸,在调试的时候机一个工位偶尔定位不准,机械就说电气定位精度有问题,因为工位很多,我是连续试了1天才发现这个工位加工尺寸有问题,后来拆下来测量机械的才没话说,没想到反馈老板那,老板淡淡说声,你定位安装的接近开关有没问题啊,你要想法把定位搞准,最后没办法,在这个会出现问题的定位基准想办法做了个可以调整的才解决了。
找准问题才去跟老板说,否则对你有益无害,针对七寸才能有效

网友I:
如果机械与电气能够配合好,则做起事来会轻松些。

网友J:
倾向于用伺服,一步到位,不得罪人又不用担责任.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设备全部用的气缸离合器,只不过不是传统的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