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版本选择

楼主(2015-12-23):
请问一下,Logix5562-CPU
用AB什么版本的软件编程?

网友A:
Logix5562-CPU看用20,01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中有程序,我先监控一下程序中的实时数据
用V20.01能监视吗?
会不会对PLC中已有的程序破坏了?

网友B:
19的也支持5562, 那到底使用19 还是更高版本20呢? 这就要根据cup当时下进去的固件版本来了。
AB的CPU使用前是要刷机的,也就是固件下载, 不然没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的话要下载安装软件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固件升级影响PLC中已经运行的程序吗?

网友D:
楼主最好手里有这个设备的原始程序,固件升级什么来的都得在这个基础上来完成,否则系统就会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