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地址有对好,但就是通信数据为啥没反应,还做了个PID运行曲线状态表,那个无挠切换的手动设置,怎么才能看到更新后的参数,在西门子上找不到对应的数据地址啊!

网友A:
要安装与与S7-200 SMART的驱动程序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我有做好

楼主:
这个问题下午解决了,认真看了下PID指令帮助,把块定义中各项值,状态位对应建立到人机界面里,终于可以用了,以后电脑不带身边也可以进行整定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