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我想用欧姆龙的PLC做个桁架的机械手,1个X轴,2个Y轴,硬件都怎么配置呢?怎么来控制,如果用PLC普通的伺服控制方式是否可行,因为X轴比较长,定位准确怎么保证,还有怎么做模拟仿真,有实际的例子最好,在这里拜谢

网友A:
CP1H的4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具体怎么控制的程序吗?怎么来找原点,及运行呢?精度怎么达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模拟仿真怎么来做啊

网友A:
控制程序是需要自己编的
自己看手册
搞不了就找人做算了

网友B:
编程有点繁琐啊!需要工艺经验啊!不然现场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C:
要不要插补的呢?
要插补与不要插补价格差得离谱

网友D:
PLC编程领域的运动控制编程,都是比较值钱的技术,感觉楼主就是想直接获得整套的解决方案,好照抄对吧。
论坛一般都是讨论实际的制作工程的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细节问题,像这种直接索要整个工程案例的事情,最好还是使用互联网的搜索功能获得吧,不过高技术的编程案例,一般是不会免费供应的。

网友E(2016-02-19):
您好,你的控制要求:1个X轴,2个Y轴,硬件都怎么配置呢?怎么来控制,如果用PLC普通的伺服控制方式是否可行,因为X轴比较长,定位准确怎么保证,还有怎么做模拟仿真!

如果用普通伺服,及时CP1H脉冲控制即可,定位精度看你机械精度,和伺服编码器精度。如果没有插补要求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插补要求,或者同步控制要求,比如2个Y轴同步运行,就需要考虑选用欧姆龙机械控制器,NJ系列。

网友F(2016-05-03):
回复 网友E:
你好,麻烦问下,对于同步控制以及有插补要求的,NJ方案和CJ方案加NC位置控制单元的哪个更合适。或者说两者各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C:
如果要插补你必须选用带插补扩展单元,省成本建议用基恩士的NANO,那个自带直线插补,满足你的线性要求,但是圆弧插补还得需要专门模块

网友G:
用NJ系列,

网友H:
用绝对值记住位置

网友I:
精度是通过伺服和丝杠保证的,简单的不要插补的用四个轴的就可以,可以控制

网友J(2016-07-12):
需要欧姆龙 产品可以找我 qq1486093231

网友K:
X轴应该好做,重点要保证2条Y轴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