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前几天四川有个煤矿项目用的施耐德400KW ATV61F变频器控制风机(佳木斯355KW电机额定电流398A),调试完毕后现场电工用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工作在50HZ时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50A左右,我们现场调试人员无法解释,客户电工咬定变频器有问题据不签字验收。
  老板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订机票让我到现场处理沟通,心里没底啊,以前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最多就是测量输出电流是否正常,情急之下在论坛上发帖请大家帮忙,一直也没有一个令大家信服的回帖。
   这几天查阅了很多关于变频器的国标规定,变频器的原理及应用书籍,总算有点眉目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不对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理论上变频器工作在50HZ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应该相等,而往往我们在实际测量中会发现输出电流会大于输入电流,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我们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也就是电网电流时变频器是负载类型,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时电动机为负载类型,变频器的功率因素(一般在0.9以上)往往会比电动机的功率因素(一般在0.8左右)大很多,所以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小。同时还搞清楚变频器的功率因素大是因为变频器内部有很多超级电容,它们就像电容柜一样提供着功率补偿。
   另外还发现变频器的功率越大电流差也就越大,因为变频器越大内部超级电容越大功率因素也就越大。

网友A:
我也说说我知道的一点吧,就是输入电流的计算方式和输出电流的计算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平均值,另一个是均方根值,所以不一样太正常了。而且在钩表上看的本来就误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计算没关系吧,我直接测量的值,钳形表有误差能说的过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曾就有想现场,三相输入电流表上的电流值和所有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想加,误差很大

网友B:
这样测电流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是讨论测电流的问题,是考虑为什么输入输出电流相差较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输入表测得是输入电流,变频器上显示的是输出电流,是不是这样啊

楼主:
你觉得我的分析有问题么?
方正就是这的给现场客户电工说的,他相信了服服帖帖给签了字。

网友C:
现场到底是输入大还是输出大?看不懂了,明明说输入大,你和他解释是输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首贴写错了,是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谢谢提醒已经修改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就很好理解吗,因为有电容储能。相当于有水坝存水,把原有的湖面都提高了,只要流入一小部分补充流出的损失就可以了。

网友D:
呵呵;论坛里已经说过好多次了,普通的钳形表只能测输入端电流,输出测的数据是没谱的;
输出电流看面板上显示的电流值更靠谱;

网友E:
输出端功率因数才0.8或者更低,输入端功率因数接近于1,自己用豆腐脑想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都是较真用钳形表测电流啊,我到现场也看变频器显示了,和钳形表测下的数据相差不是很大(在50HZ时),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为什么不早点给解释啊马后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输出来肯定好理解啊,不知道是电容的原因时怎么理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根本不是因为钳形表测得不准造成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小于输出端电流的好么?

一直是在找为什么变频器输入端电流小于输出端电流

网友F:
是否换一个角度思考和测试楼主的问题呢?如果说是因为功率因数的差别,导致输入和输出电流的不一致,还是有问题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不是有功或无功电流,是电流(可以说是视在电流)。所以用功率因数来解释输入和输出差,理论上站不住。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电流的流入等于流出(如果不考虑变频器损耗的话)。能量守恒嘛。可是楼主所述现象,怎么违反常理呢?其实不然,变频器的输入功率是电网电压和流入电流,输出是逆变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而逆变器的输出电压不能达到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这也是常理(变频器不是升压装置)。所以我们看此问题,应该看功率,也就是输入电压乘以电流,与输出电压乘以电流来比,一定是输出功率小于输入功率。其间的损失就是变频器及线路损耗。

楼主:
谢谢kdrjl版主能帮忙分析问题,从发帖到现在你是维数不多真正分析问题的。

按你的分析,我是否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其实达不到380V了,所以电流必须大点才能保证功率相等

可是看到后面啊你说:输出功率小于输入功率,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根据这两条怎么得出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啊

网友F:
是呀,你看看输出电压低了多少?大的那点电流也补不会来的。为什么要考虑功率呢?就是这个问题。

变频器要损耗吧,不会无损耗,单损耗充其量也就是额定功率的5%左右,输出电压要损失吧,输出损失的电压似乎要有10%左右呢(输出模块100%开通也不可能达到输入电压的100%,应该有一个比例系数)。你最好用变频器监控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它会有实时的输出功率实际值参数,然后交流输入电压和电流实测即可,计算两个功率值,再去比较,就会发现输出的功率绝不会大于输入功率的,真能如此,那永动机就会问世了。彻底打破了能量守恒定律。嘻嘻

你这个问题,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就曾经热议过。问题就是不要只盯着电流的变化,一定要盯着电流和电压两个参数乘积的变化。OK?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解释很清楚,回头我让现场电工监控一下输出电压,

另外一个问题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是靠逆变出来的么?电压可以变化的啊

网友E:
我不想打击那个所谓的K版,只是想谈论一点学术:
变压器、电机等需要产生磁场,也就是激磁,这些磁场需要电流产生但是并不需要消耗实际功率,也就是常说的只消耗无功功率!!!
既然最基本的原理都不懂,还在教育别人,甭说是黑版,我看就是泥巴版都不是......
变频器储能电容前端(含电容),因为整流桥、电容存在,等效一个纯阻性负载,同时电容在整流桥单向性导电作用下,无法给进线电源做无功补偿而只能保证自身功率因数接近于1......
变频器储能电容后端,其实等效于一个发电机,因此电机需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均需要提供,而无功功率却不需要能耗,因此后端的电流实际上是有功功率电流与无功功率电流的向量和......
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的,我们就是再解释也没有多大用处,那些家伙用一次就会抛弃!而对于那些真正想学习的,我们只需要做到指点路径即可,所谓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至于黑版,我不是鄙视你、打击你,实在是你的德行,俺已经不为一般事仔细剖析道理了,你就荣幸吧!!!

网友G:
大开眼界看到好东西呵呵呵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压的变化,最小开通角有限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早点给解释啊马后炮
你为什么不早点学习呢?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最基础的知识好吗?
怨天怨地,你怨过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怨过自己到底有木有???
学习开小差、逃课、不学无术,然后大叫马后炮......
你的良心到底有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前真心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没有学到,正如你说以前都荒废学业了,现在得使劲补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解释确实很清晰,但是不建议你去否定别人,K版主说的哪里不对你可以据理指出来,大家互相讨论学习,毕竟每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都懂么,这样我们论坛不就形成很好的良性循环,像我们这些晚辈们也能好好学习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另外麻烦你客观分析一下,我的主贴分析的到底对不对啊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输入表测得是输入电流,变频器上显示的是输出电流,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所以当时客户也在问,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也是后来查了资料,以及询问了别的工程师才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啊

网友A:
问就问了啊,我也在现场,就直接输我也不知道,然后回来查资料后又去告诉他原因的。

网友H:
这二个电流的波形都不是一样,怎么能直接用钳形表示的电流比大小的,只有三相入的电流才是实际测法!

网友E:
实际上,说到底大家还是不明白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还有无功功率作用等这几个问题有点弄不清所致。无功功率,在理想LC回路中,会一直存在而不会消耗(当然实际因为回路电阻、射频损失等会逐渐损耗能量而振幅减小以致最终完全停止)。有功功率,也就是用来做能量变换的功率,例如通过电机变成动能、通过电阻变成热能等等。也就是用来做了我们看得见或者摸得着或者比较直观的感触得到能量。至于视在功率,就是电流跟电压的积算结果,视在功率的平方数等于一个回路内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的和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在课本上学过,但是要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网友E:
主要是目前肯低头学习基础知识的小伙子不多了!
其实这些知识都是在初中、高中物理就已经讲过,要么就是电工手册等基层知识手册都说的清清楚楚,多看点基础知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目前肯低头学习基础知识的小伙子不多了!
其实这些知识都是在初中、高中物理就已经讲过,要么就是电工手册等基层知识手册都说的清清楚楚,多看点基础知识吧
这种都是自己看的时候知道的S平方=P平方+Q平方,但是在客户现场,你还得给客户解释什么是S,什么是P,什么是Q,然后还有各种概念,真的是有时候觉得自己脑袋里知道,但是说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前辈指教啊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觉得还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别人问两下就给绕糊涂了 啊。

网友I:
每次看到某位的出现,我就觉得,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浮燥!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来是意见颇深啊

网友J:
输出不是正弦波,普通仪表检测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输出不是正弦波,普通仪表检测不了

不是检测,是一个简单的观测

网友K: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学习了

网友L:
所有的变频器都是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原因是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大于电动机,就这么简单,那电工是想看一下你们专业水平

网友L:
为这还跑现场,说明你们公司真不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来是高手啊

网友M:
楼主的解释是对的,功率因素是关键。在2011年我曾在本论坛发过一个:“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小?(回复网友) ”的帖子,网友们对此看法不一。如感兴趣,您可以去看看相关的内容,地址如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08076

楼主:
回复 网友M:
那天在微信上看到你的帖子了,不过你说功率因素的不同是由于变频器内部的电容引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