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搅拌液体和用的开关是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2015-12-23):
这个图纸

网友A:
这个完全看你的设计啊,普通点的浮漂都可以。

网友B:
选择阀时注意液体,不要产生腐蚀。

网友C:
液位开关可以用德力西JYB-714型液位控制器。

网友D:
液体是腐蚀性的就要考虑耐酸碱的
我们用的的内衬PTFE的球阀
腐蚀性的液体液位用压力感应式的

网友E:
限位开关是不是液位开关,可参考3楼、4楼,需能够检测和可靠性高;电磁阀也应根据使用要求来选,如2楼所说,或可询问商家或厂家。
具体我也不了解。

网友F:
液位开关是根据你的现场情况选型的

网友G:
这种依据生产成分定的吧,多问几个商家,他们会给你建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限位开关是不是液位开关,可参考3楼、4楼,需能够检测和可靠性高;电磁阀也应根据使用要求来选,如2楼所说,或可询问商家或厂家。
具体我也不了解。
貌似一般这种阀一类的选型都是机械上做的 吧,因为要考虑流量还有环境等,至于电气的就给一个驱动线圈的电压就够了吧

网友I:
楼主:首先告诉我“电梯阀”是什么东西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