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请问如图五个1KW的接触器线圈,需要多少的FR容断器,不加一般会怎样.谢谢

网友A:
控制回路一般2A, 5A也没有关系。

网友B:
是接触器线圈功率1KW?
电源是AC24V、AC110V、AC220V、AC38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回路一般2A, 5A也没有关系。
表示赞同,一般我会选择4A.这样比较耐用些

网友D:
4A的可以了。

网友E:
控制回路这个熔断器用2A 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我认为2A就可以了,因为你的主要是线圈

网友G:
速熔肯低是要加的5A也是可以的

网友H:
1A的都行  ,,

网友I:
这个我会选择2A的!

网友J:
1KW的接触器线圈,是线圈功率1kW、还是其他;通常控制电路的熔断器,如各位所说,2A、4A就够。

网友K:
只是线圈没有多少功率的,1A的可以用了,不过我一般都选3A的

网友L:
对于楼主所说的这个1KW感觉不是很明白,提问时问题最好用汉字表达清楚,这样方便大家为你想办法~

网友M: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接触器1KW?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接触器1KW?
应该是说,用来控制1KW电机的接触器吧

网友O(2016-01-24):
5A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