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新安装一台变频器,没有说明书,现在前进速度是-15HZ,后退速度15HZ,现在想把后退速度提高到20HZ,因为没有说明书,变频器上面就一个旋转电位器,和一个ESC键,无论怎么按这两个键,都无法进入设置状态,求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不要猜,也不能猜呀。不会就是不会,看说明书指导操作。没有别的途径。

网友B:
你这个面板是不是一个盖子啊,不能打开吗?

网友C:
K版说得对,按住大圆键三秒应该有惊喜。

网友D:
   建议一般要看手册才能确定 ,使用安全第一

网友E:
我记得圆键上有个手型的坑的

网友F:
圆键不只是可以旋转,还可以按下去的,按下3S会有惊喜哦

网友G:
施耐德ATV312的是31的升级板,但我觉得升级后导航键和电位器及MODE键组合并不如31的好用
你还可以把盖子打开,不是大盖子而是那个白色的盖子,后面还有隐藏键呢

网友H:
如果没有相当的使用经验,先查找说明书的建议应该是对的;3楼、6楼、8楼的说法,也可参考。

网友I:
工业文库找下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J:
这么大的品牌网上找不到说明书吗?也可以打施耐德客服电话问问。

网友K:
应该是一个编辑快捷选择旋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功能显示,就是无法进入设置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说明书,在百度文库下载了个说明书,好像也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无论怎么按,是出现功能代码,就但不知道怎么进入设置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当时厂家来调试的时候,好像就在外面按了几下就好了,明天去看哈!先谢咯!

网友L:
这个我以前用过。按住圆形键几秒可以进入设置界面,这个说明书是必须要的,不然不知道参数的意思也没法设置了。

网友G:
送你一份312的说明书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khUDvZ 密码: vrm6

楼主:
老大,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圆键不只是可以旋转,还可以按下去的,按下3S会有惊喜哦
施耐德的变频器和四方的优点像

网友N:
施耐德的,可以打开外盖,里面还有。

楼主:
谢谢各位!那个盖子后面确实有按钮,现在搞好了!

网友O:
3楼说的对啊

网友P:
呵呵,搞好就行,以后仔细点。最好先把说明书吃吃透。

网友Q:
参数调节等.

网友R:
那个就是通过旋转+按下操作的,施耐德的网上找一下资料,很多的,

网友S:
施耐德的小变频没见到过。

网友T:
施耐德(SCHNEIDER) 通用变频器 ATV312HU15N4
这么大的牌子官网应该有使用手册的,不要乱猜,安全第一。
不然来我们工控商务网直接问技术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T:

网友U:
施耐德312的上面盖子能打开。

网友V:
不了解呢就不要操作,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W:
旋转选择,按住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