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3):
大家好,今天碰到个问题,特别头疼,试了好多次都是有问题。
我用的是三菱自带的那根编程线,黄色的。接的是那个圆口,叫422口,另外一段连接到电脑USB接口。驱动安装没问题,COM口设置也没有问题。
挂在了通用串口父设备下面,下面挂的是三菱FX编程口,设置的参数如下。
最后设备调试的时候,通道值也显示为0,但是就是没法用MCGS控制一个最简单的灯的启停。
如图所示

我就是没想到我哪儿出问题了,是编程线用的不对,参数设置的不对,还是选择的应该是串口,可以串口也试过了,就是不行。头都大了,真心谢谢大哥哥们。

网友A:
用9针接口的线连接到触摸屏上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你用PLC的USB编程线去连HMI与PLC,能连上的话那反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请购买或自制专用的MCGS-FX通讯电缆;

网友D:
楼主下载下来自己看一下吧,上面有MCGS和三菱的。
楼主说启动调试后,通讯状态显示为0了。显示0应该说是通讯正常了。楼主再看看上面可用寄存器。如果数据较多,就适当增大等待时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终于知道原因了,你的文档非常好。

网友E:
你把三菱自带的那根编程线的那个9针的头直接接到mcgs上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的很对,非常感谢大哥。

网友F(2017-06-20):
很好,涨知识了

网友G(2017-11-05):
回复 楼主:
兄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处理办法么?

网友H(2018-12-29):
大家好,今天碰到个问题,特别头疼,试了好多次都是有问题。
我用的是三菱自带的那根编程线,白色的。接PLC的是9针口,叫232口,另外一段连接到电脑USB接口。驱动程序是CH340G_USB驱动程序,安装没问题,COM口设置也没有问题。
挂在了通用串口父设备下面,下面挂的是三菱FX编程口,设置的参数与上面一样。

最后程序执行的时候,下载配置中连接方式选USB通讯,但是MCGS没法与PLC联通,显示打开USB失败,通讯测试失败,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家好,今天碰到个问题,特别头疼,试了好多次都是有问题。
我用的是三菱自带的那根编程线,白色的。接PLC的是9针口,叫232口,另外一段连接到电脑USB接口。驱动程序是CH340G_USB驱动程序,安装没问题,COM口设置也没有问题。
挂在了通用串口父设备下面,下面挂的是三菱FX编程口,设置的参数与上面一样。

最后程序执行的时候,下载配置中连接方式选USB通讯,但是MCGS没法与PLC联通,显示打开USB失败,通讯测试失败,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谢谢!
你也是厉害了,串口连接。用sc09的串口电缆

网友J(2021-07-19):
回复 网友I:
因该用什么钱,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