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罐和制动线圈

楼主(2015-12-24):
单位有一台电机,原来抱闸控制是靠制动线圈,现在改为液压罐。感觉这2个东西动作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没有用过,但以太到理想的效果就是最好的,机械电器也是千条万条路,最终的目的一样,效果一样,就没有什么区别不区别了。

网友B:
区别,一个要加油,一个不要加油。
一个接线有方向的。反转不不行。

网友C:
什么液压罐?是液压缸吧,液压非常复杂,需要油泵,油箱,进行开关油路的电磁阀。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液压抱闸不用考虑正反转的。

网友D:
液压抱闸动作较为平缓,反应速度不入电磁抱闸快,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就像汽车上的鼓刹与碟刹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液压抱闸动作较为平缓,反应速度不入电磁抱闸快,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就像汽车上的鼓刹与碟刹一样。
你错了,液压抱闸会带有蓄能器,动作依然特别迅速,你自己还是见识稍微欠缺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液压抱闸动作较为平缓,反应速度不入电磁抱闸快,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就像汽车上的鼓刹与碟刹一样。
你错了,液压抱闸会带有蓄能器,动作依然特别迅速,你自己还是见识稍微欠缺呀
我还没见过液压抱闸,那家这个液压抱闸了,电机就会变得很大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区别,一个要加油,一个不要加油。
一个接线有方向的。反转不不行。
层主错了,电磁报闸是在电机上任意两相给电磁线圈电机得电,线圈吸和动作迅速,而所谓的液压报闸就是在电机端引出来三相电给给液压电机没有正反转的分别,只要液压电机得电就带动报闸动作,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H:
想来应5楼、7楼、9楼结合起来看了;
楼主有实物,可以观察比较(据6楼应当是比较过了)。

网友E:
实话说,好的液压抱闸才会带蓄能器,因为蓄能器价格不菲!
如果不带蓄能器的那种液压抱闸,省了成本但是性能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只能用于类似老头子老太太等的慢慢玩耍设备

网友I:
制动用液压的确没有见过!
楼主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J:
楼主能上个图不??让我们也看看啊

网友K:
液压造价高,结构复杂,时间久容易漏油,还是电磁爆炸比较好,只要你的功率不是特大。

网友L:
液压的没见过。原理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M:
换成液压是为了制动力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N:
抱闸制动现在90%是用液压罐,又叫液压推力器、液压推杆等,具有动作柔和寿命长的优点。原用的交流抱闸线圈已淘汰,目前也有少数用直流抱闸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