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模块

楼主(2015-12-24):
最近刚开始接触西门子PLC ,我看到书中plc输出模块 有继电器输出,固态继电器输出 和晶体管输出模块。大家在实际使用中怎么区分这三个模块的呢,通过型号 还是其他》》》初学者,问题问得可能有点另类,勿见笑。

网友A:
晶体管输入和输出没有电隔离,而继电器是电隔离的。
在体积有限制的时候,响应时间要很短的时候,都往往采用晶体管控制;
而在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大,要注意人身安全时,往往用继电器;
而且继电器可以使用较宽的外部电压,直流,交流都可,具体参数还要查看PLC硬件手册。

网友B:
西门子貌似没有固态继电器输出
俺认为晶体管就是24V,继电器可以达到220V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输出?这个没有。现行模块通常是继电器或者晶体管的。

网友D:
从型号可以看出来。
我们就用二种,继电,晶体。

网友E:
根据负载不同选择不同的PLC 继电器或者是晶体管

网友F:
呵呵;SIEMENS s7-200从第一代就有晶闸管输出的型号(也就是只能直接带交流负载的那种),只是基本上不在中国大陆销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看 举个例子呗。

网友G:
模块型号都是不同的,楼主可以按照样本型号来选择。
楼主直接下载来看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QZF9F 密码:1330

网友H:
晶体管输出可以输出高频信号,继电器输出不能输出高频信号

网友I:
西门子200系列的输出是不带隔离的(就是输出点内部没有光耦隔离的),那种输出点损坏是经常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直接带现场电磁阀 如果线路问题,短路,可能烧坏PLC 的点 。

网友J:
是的,直接接电磁阀有可能烧输出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直接接电磁阀有可能烧输出点。
但是同样三菱的基本不会烧输出点,我用Q系列那种晶体管输出(单个点最大输出的电流规格0.3A标称0.1A)从来没有烧坏,唯一的烧坏是电焊工烧电焊烧坏几个模块

网友K:
带线圈可以直接带,,没什么问题

网友L:
晶闸管好像只能通直流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晶闸管好像只能通直流吧
呵呵;晶体管只能接直流;
晶闸管(双向可控硅)只能接交流;

网友L:
回复 网友F:
嗯,原来如此,我记得plc输出模块有个专门通直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