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通道号越限!!!

楼主(2015-12-24):
各位大神,使用6.53版本组态王与compactlogix PLc通讯 定义变量时 只能定义io离散型变量,io整形,io字符串都不能定义且弹出如下图提示, 请指导怎么解决 谢谢了~~
另外与compactlogix通过无线网连接,在同一局域网同网段 通讯时要注意什么 ?

楼主:
自己回复召唤大神~~~来个高手教教我啊 琢磨半天了 急着用呢~!!!!

楼主:
这种情况是要购买授权才行??没授权的原因 我是用的适用板 学习中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解决~~~

网友A(2016-03-03):
亲,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初学者,麻烦告知一下啊,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