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存在的疑惑

楼主(2015-12-24):
(无正文)

楼主:
图中DO 的地址是 4---5 意思是我程序中做的Q 的地址也是从Q 4.0---到Q 5.7 . 如果我设置了 Q0.0----Q1.7,即使程序执行,但是现场的模块也不输出,是这样吗。还有,如果我设置了 Q0.0----Q1.7,往 CPU 中下载程序时,cpu不会报错吗》 搞不明白。

网友A:
这是实际案例,你的说法可以的请参考

楼主:
如果我设置了 Q0.0----Q1.7,往 CPU 中下载程序时,cpu不会报错吗》 搞不明白。
如果我设置了 Q0.0----Q1.7,即使程序执行,但是现场的模块也不输出,是这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
楼主组态的要和程序中对应才可以用。否则肯定没输出啊。

楼主:
如果我设置了 Q0.0----Q1.7,而硬件配置是 Q 4 到 5 往 CPU 中下载程序时,cpu不会报错吗》 搞不明白。

网友C:
第一张是默认地址,是可以修改的,只要不重复即可,然后设置和程序对应就行了,不会报错的

楼主:
发现自己很多问题 都搞不懂。

网友D:
有说明书不???

楼主:
说明书有时只能参考。更多故障还需要自己实际现场判断。

网友E:
先看说明书,到现场了才不会手忙脚乱。

网友F:
那个应该不会报错,感觉确实是step7还不够智能哈,明明是基于地址编程的,找不到硬件里的地址却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