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开关电器对比

楼主(2015-12-24):
施耐德的与天正的对比哪个比较好点?如果是类似大型路机,选哪种比较好?

网友A:
我都是用施耐德的,好几年没反馈过有坏的

网友B:
施耐德会好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像控制面板的按钮一类选择有标准没

网友C:
肯定施耐德了,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像控制面板的按钮一类选择有标准没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在选择的时候我只选择开孔尺寸,承受电流吧

网友D:
施耐德仿品满天飞,还是要买正品才行

网友E: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选购施耐德正品

网友F:
这个有可比性吗?两个产品质量不在一个档次上啊。

网友G:
如果正品的话,貌似价格也差很远的。

网友H:
我只想对楼主说,我曾经因为一个选型计算出现了失误,计算电流10A,结果实际电流20A,因为我 选的施耐德的接触器,用了好久 才坏,和国产的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I:
也可以参考相似设备的选型,在应用中比较。

网友J:
施耐德的水货太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施耐德的水货太多了
是的我 们单位就曾经买到过水货,刚开始不知道,那是后来换了一家供应商,因为原来买到一些接触器用不到了,单位打算退给这家供应商,这家供应商只要真货,假货一概不要,我们才知道买到了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