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各位师傅好:我用热风枪拆A316J,温度调到350,先上点松香预热芯片,不停移动枪口。怎么感觉要2分钟左右芯片脚上焊锡才化。才能取得下来。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用烙铁就可以了,又不是PLCC封装的。

网友B:
用刀口型的烙铁也很好用,一刮一提就好了

网友C:
芯片类,只要不是四面脚的,都可以有铬铁拆下,比用热风枪还要快

网友D:
我最讨厌拆这玩意了,经验特少还费劲

网友E:
你如果要用热风枪拆的话你的温度低了,你可以开到380到400度,记住不要直接对吹芯片正面,可以不停的在芯片脚位上面移动一会就可以下来了,有的芯片下面有油漆,还有个别的芯片下面有接地的下面是大面积接地的,那样的芯片就得吹时间长才行
316的两边芯片像楼上说的用刀头非常的方便,两边多加点锡(注意脚位两边的小贴片),在锡还没有固化的时候速度点的提就拿下来了

网友F:
热风枪我懒得用,刀头来回移动有时不好用,我是剪一段和芯片一样长的直径1.5mm的铜丝,铜丝烫锡后放在芯片一侧的角上,再用刀头加热铜丝,,用镊子向上提,芯片角离开板子后再拆另一面,

网友G:
我用二个铬铁两边滑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焊锡多加点铺满不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二个铬铁两边滑几下就下来了。
我再买一个铬铁。

网友I:
用热风枪小心点,很容易吹坏芯片和板,特别是多层板。使用中要保持移动特别不要近距离一直吹一个地方,不然很容易吹怀孕的

网友J:
有时候觉得热风枪对付电路板的时候,不太好控制

网友K:
我都是直接用烙铁拆除,热风枪搞不好烧坏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