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最近在做一个3轴直线电机展示平台,因为没玩过直线电机。供应商给我们推荐了 汇川伺服驱动器IS600PS2R8I,但直线电机是没有编码器的,伺服没接编码器不是一直在报警吗? 或者伺服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A:
直线电机要带光栅尺的,没有反馈直线电机直接动不了,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你怎么设置呢?所以需要加光栅尺,精度不高买个分辨率低的吧。

网友B:
直线电机也有成套的啊,为什么不买成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有光栅尺,读数头型号为MTE40-3,,但是反馈到PLC的; 反正驱动器不接编码器就是不能运行,一直报警。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设置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需要反馈到驱动器上面,然后再从驱动器上反馈给PLC,或者直接分2路一路给PLC一路给驱动器就可以。
+10

网友C:
直线电机我一般都是变频器驱动,例如我用过255KW直线电机,记得当时用315KW变频器驱动还是更大的就忘记了,反正是根据输出电流选用的

网友D:
楼上的想错了吧   有那么大的直线电机吗?

网友E:
问下汇川客服 让他们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