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lg-k120splc出现断电丢程序问题,怀疑cpu主板上的1f5.5v超级电容失效引起丢程序,于是更换新的超级电容,上电上传程序发现断电后程序又丢失,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呵呵;K120S的PLC主板上电容是用过保存断电保持的寄存器的,与程序无关;
程序区用的是EEPROM;

网友B:
以前的80s遇到过几次
现在的很少遇到了

楼主:
eeprom区该怎么处理才能保持断电不丢程序,是cpu有问题吗?

网友C:
程序是不会丢的,数据是靠电容保存的

网友D:
   不了解,只是好奇问一下。
   是断电后立即丢失程序,还是过一段时间才丢失(当然,对EEPROM,我这问题有点过头了);程序是部分丢失(出现错误),还是全部丢失,下载程序后、未断电读出的程序如何(可以读出的话)。
   会不会是断电时、或上电时,将程序清除了,那么可能是电路或其他有问题了;当然,我这假设,可能不符合常理、或者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