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公司近期购买了一台粉碎机,用来粉碎塑胶薄膜的,在完成了你接线部分后,开始进入调试阶段,首先介绍下粉碎机的组成部分:风机7.5千瓦(用于碎料吸出),粉碎机37.5千瓦,塑胶薄膜送入机2.2千瓦。首先整个机器的控制被设计成了顺序启动,也就是风机启动(三角直接启动)完成后,粉碎机(星三角)启动,然后送入机(变频器)启动。当我开启风机后,瞬间热继(设定16安培)断开,当我断开控制电源,强行送电,40安培的空开断开。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都没有找到问题,今天早上我把40的空开换成150的,测得启动电流350安培,稳定电流140安培,三相均衡。后来将连接风机的电源线断开,继续开启粉碎机,送入机,送入机过载报警,检查变频器输出端子与外壳存在250伏直流电压,将电机侧接线改为星形,可以启动。那么,请问,我的风机是什么毛病?送入机是否正确?

网友A:
查查各个电机铭牌  看看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B:
一个7.5KW的风机启动电流350A稳定电流140A正常吗,肯定不正常。查找风机的原因。至于送入机星形接法应该是正确的,可以查看电机铭牌。

网友C:
7.5kw电机,正常电流不会超过16A,一般在14~15A左右。如果启动时40A开关跳闸,那应该电机有问题了。估计是电机头尾接线不正确。
37.5kw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应该在75A以下,超过太多可能也会不正常。同样也要检查电机首尾是否正确。
按你的总功率计算,最大总电流不会超过100A,顺序启动,最大瞬间电流也不会大于250A。

楼主:
回复 网友D:
风机额定电流16,粉碎机72,送入机5.2

楼主:
回复 网友C:
37.5千瓦电机可以启动,送入机变频输出端子与变频器外壳存在250的直流电压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送入机铭牌没有标注接法,变频器输出端子与接地端子在未启动状态存在直流250的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5kw电机,正常电流不会超过16A,一般在14~15A左右。如果启动时40A开关跳闸,那应该电机有问题了。估计是电机头尾接线不正确。
37.5kw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应该在75A以下,超过太多可能也会不正常。同样也要检查电机首尾是否正确。
按你的总功率计算,最大总电流不会超过100A,顺序启动,最大瞬间电流也不会大于250A。
星三角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3.5倍左右(如果是锤片机粉碎机的话可以达到4-4.2倍启动电流),那么最大电流能不能超过250呢?

网友F:
变频器外壳是静电吧,接地应该没有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塑料粉碎机多为齿式,就是滚筒上装了密麻麻的那种尖齿,空转时只是带带动了这个滚筒。就算是大于250A,也不会超过2s才正常。
我的说法也是有点问题,确实是有大过250A的时候。

网友G:
风机电流过大,可判断是否为风机问题、或负荷问题。

网友H:
重点检查电机!
这个电流肯定不对!

网友I: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J:
这三个电机一个个排查,电机电流1KW估算就是2A,大太多就不正常,查电源,接线等

网友K:
7.5kw的风机启动电流350A,神了。

网友L:
电机转向还对?有没有看看。这种顺序启动设计的还合理。

网友M:
感觉你说的是总电流还是?怎么会那么大?

网友I:
送入机是不是变频器电压设错了,,设220V应该可以

网友N:
看看你的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O:
7.5kw风机有问题
同电及转 140的电流风机烧了

网友P:
有没有堵转

网友Q:
先去看看电机的名牌吧。电流超过太多,肯定是有问题了的

网友R:
第一肯定是风机有问题!我遇到过将2.2kw的电机原本应该是星型接法的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的情况,还好当时用表测量了电流,正常运行时三十四A电流,后来问了修电机的师傅,结果就是接错线了,星型接成三角,你的送入机也许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R:
正常情况下小于等于4kw的电机都应该接成星型的,这是修电机的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S:
既然是顺序启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P: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指点,一,送入机是接成星形的,可以运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不启动状态,变频器输出端子与接地端子存在直流250电压!二,三个电机铭牌都检查过了,与我需要设定的相关参数是一致的。三,昨天厂方来人把7.5的风机拆走了,因为控制线路,主电路,接触器,热继,包括我的四芯线都排除故障,最后只能是怀疑电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