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机械手外部IO如何连接

楼主(2015-12-24):
如图,公司的三菱机械手,不知道如何定义外部接线,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像这种应该都有说明书的,要不这么多端口,谁又能分得清,记得住呢

网友B:
应该有说明书的吧,要不然怎么接啊,

网友C:
说明书上有针脚定义的

网友D:
你的外部接线是IO还是安全回路?

网友E:
随机 有带说明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部IO

网友B:
外部IO也有说明书啊,这么多针脚,哪个天才能背得下来?没有说明书,一切都白瞎

网友F:
这个应该要看配套的图纸和说明才行的。

网友G:
只能找说明书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部IO

网友H(2016-12-05):
学习了。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I:
三菱机械手没有用过,只用过ABB、川崎、安川、那智还有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