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灯管不亮,一般是主板那个元件坏的多?

楼主(2015-12-24):
前辈们,西门子的触摸屏上电灯管不亮,是哪里的问题呢,灯管是好的,已经测试了,主板上一般是那个元件坏的多?插灯管这个座一般输出电压是多大的?我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升压器件,当然还有控制升压器件的端口

网友B:
现在的大多都是LED背光,这种以前的是用高压包升压来带灯管的,电压很高,不要用万用表去测;

网友C(2019-06-22):
找到开关线!飞线接高压条就可以了!大部分是高压线圈和管子坏了!